联想g450 待电流0.4 开机电流1.2左右,无显

楼主(2020-04-24):
上电电流0.40, 按开机就开始跳变到 1.2左右,无显,
右边USB口坏导致无显
联想

网友:
像是南桥坏了。你用手摸下会不会很热

网友:
你用手摸下会不会很热

网友:
待机0.4就明显不正常,待机看一下哪里发热

网友:
USB口坏导致无显, 坏的先拆掉,考虑下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