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求联想 E440 NM-A151 南桥旁边电阻大小

楼主(2020-04-24):
哪位兄弟再修  联想E440  版号NM-A151   帮忙测一下图片红色框框 南桥旁边两个电阻 多大的
谢谢!

网友A:
鑫制造里面有零件位置图,查图可知两个电阻是RH109与RH66,再查图纸可知RH109为8.2k,RH66为7.5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鑫制造里面有零件位置图,查图可知两个电阻是RH109与RH66,再查图纸可知RH109为8.2k,RH66为7.5k

问一下 我搜索 NM-A151  和E440  怎么都是 图纸 这个零件图是搜索什么关键词找到的

网友(点评):
搜NMA151或者A151,没有-号

网友:
掉件没有图纸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