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h110m-itx

楼主(2020-04-24):
一块华擎h110m-itx不触发,cmos 3v正常,cmos跳线中间脚不上电2.74v上电3v正常,开机针3.3v正常,RSMRST 3.4v,这些都有,晶振主板背面找到2个都是无源的不会测,南桥旁边一个32.768khz无源晶振不会测,有点位图,本人小白,到这里已经修不下去了,求助大神指点。附上点位图大神帮看看,我该怎么进行下一步。

华擎ASROCK_H110M-ITX_R1.00(70-MXB0N0-A01)点位图.fz

网友A:
待机条件正常,看一下IO有有没有收到SLP S3信号,IO有没有响应桥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正常,看一下IO有有没有收到SLP S3信号,IO有没有响应桥的动作

这个脚位找到了,对应的内存旁边也找到了,测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正常,看一下IO有有没有收到SLP S3信号,IO有没有响应桥的动作

我测了这个,几乎测不到电压,偶尔有个0.1跳变

网友:
大神帮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