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996主板问题关机后不能触发

楼主(2020-04-24):
放点后开机正常,开机关机后待机电压正常,io不发出slps3 s5,手动拉低sio_3va又回到正常,以更换io问题依旧,请大师指点

网友:
要装上纽扣电池,RTC电池没电了就会这样

网友A:
不是rtc电路问题,已解决

网友:
V星我试过不上纽扣电池没有3V待机电压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一下嘛

网友(2020-08-03):
引用 网友A:
不是rtc电路问题,已解决

分享一下可以吗

网友:
同样问题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