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NM-B701

楼主(2020-04-24):
上电到0.5左右!不出CPU真实供电!之前EC烧了  换了EC以后就这样  卖的是简板的EC!EC 已经发出2个PG了!CPU供电信号也开启了  ,就相当于CPU没有发出SIVD  导致不出真实供电! 现在BIOS已经刷过!   8代还是7代U  CPU供电之前还有  什么特殊的时序了?

CPU 对地有14左右的!应该没短路!

网友:
八代的要CPU复位跑码后才出SVID吧

网友:
哎现在的机器难修呀

网友:
8代还是7代U

网友A:
8代的 I5   !确定是要有复位以后跑码以后 才会发出SVID?板子PG 全了但是没有PLTRST!

网友(点评):
应该是PLTRST#之后,跑码之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8代的 I5   !确定是要有复位以后跑码以后 才会发出SVID?板子PG 全了但是没有PLTRST!

是的。具体看此链接内的时序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7581-1-1.html

网友B:
先搞 PROCPWRGD 在搞PLTRST ..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搞 PROCPWRGD 在搞PLTRST ..看下

只有EC和CPU  没有桥  EC上的PCHPG和ALL PG 都已经是高电平了!

网友:
补充  经过跑线检测到PROCPWRGD 已经收到了!PLT——RST还没出来。根据8代U  Z3XX系列的上电时序。PLT_rst会不会影响CPU发出SVID?

网友:
要pg正常才有的好像是

网友C:
procpwrgd都正常的话,还是没有svid那就干cpu,保险起见你可以查下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rocpwrgd都正常的话,还是没有svid那就干cpu,保险起见你可以查下时钟

机器就是3V线性电压短路了  少了EC!如果烧到CPU应该会短路的啊,现在检测下来U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