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T470 BIOS nm-a391 某宝购买

楼主(2020-04-24):
T470 BIOS  nm-a391 某宝购买

网友:
这是原厂 还是某宝帮忙合成

网友:
是某宝帮忙合成的吗

网友:
是的 靓机快

网友:
遇到一台清零就开机显示的机器 换了BIOS芯片下载试试 稍后回复这个BIOS是不是好的

网友:
刷了测试第一次开机自动重启几次后3秒亮机 反复开关多次都亮机快  无硬盘 其他测试不了

网友(2020-05-27):
测试好的 可以用 开机快

网友(2020-07-20):
ok的BIOS,亮机快

网友(2020-12-03):
刚好需要用,谢谢!

网友(2021-12-11):
不知道是集显还是独显的

网友(2022-07-28):
我笔记本上的bios芯片上25q80blnig,应该上8兆的吧,这个bios文件16m,请问是不是刷不了?

网友(2023-05-22):
刷了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