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新机需要原BIOS芯片吗?

楼主(2020-04-24):
接到一部二修DELL 15-7560 la-d821p  0.4不跳变 主板就是修过BIOS 25Q128 不知道是不是被替换过。我刷了好几个情况一样

网友:
找回原板一样型号的BIOS可以吗 我下载一个备份写着GD25Q128

网友:
Winbond W25Q128
EON EN25QH128
GigaDevice GD25x128
Macronix MX25L128
都可以的。

网友A:
看下 下载点BIOS 多少兆点  找个大小一样点刷看看 型号找WINBOND 的吧

网友B:
不是原机BIOS好像不好用,找一个拆机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机BIOS好像不好用,找一个拆机的试试。

放弃治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 下载点BIOS 多少兆点  找个大小一样点刷看看 型号找WINBOND 的吧

试过了  都不行

网友(2020-05-27):
好像要用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