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Max刷机报错1

楼主(2020-04-24):
11promax刷机亮白苹果出进度条就挂了,爱思百分之二十,换了硬盘还是不行,量了对地阻值都正常,逻辑马片坏了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啊,大神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还没有遇到多,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A:
重摔之后出现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摔之后出现的问题吗

没有重摔,新机,客户用了两天有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