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5 换主板后打印正常复印字体变大U6BIOS

楼主(2020-04-24):
HPm 1005 换主板后打印正常复印字体变大U6BIOS

HP M1005(REV B) U6 24C64.bin

网友:
打印机也要刷BIOS??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了个接口板可能版本不对打印正常!没办法复印!

网友:
程序导致的

网友(2021-02-09):


网友:
大力支持原创

网友:
还有这种事???没遇到过。

网友:
固件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下程序就解决了

网友(2021-03-19):
把纸张尺寸Letter改为A4.说不定就好了.如果打印测试页本来就是A4无视

网友:
刷固件不管用.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会更改设置可以找一台完好的机器刷写这个2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