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3.0接口只能走USB2.0的协议,求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20-04-24):
本人小白,请求大佬们指导。我自己的联想g50-80笔记本,左侧有个USB3.0的接口,最近发现这个3.0的接口只能当作2.0的用,插USB3.0的U盘/移动硬盘会有插入设备的声音,然后自动出现弹出声音,然后再出现插入设备的声音,这时候显盘符但是只能走USB2.0.的协议,右下角也显示该设备连接USB3.0端口可以更快的传输。
用万用表测电压5v,bios里面也没有屏蔽USB3.0的选项。用win10自动安装驱动也会这样,用win7打好官网驱动也是这样。已经确定不是系统或者驱动问题了。之前win7加官网驱动一切正常,现在不知道闹什么鬼了,这个笔记本开屏幕放久了屏幕暗掉后再按键盘激活屏幕后背光不亮(确定是背光不亮,仔细看是有显示的)盒盖后再打开就亮了。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奇怪的问题。

网友:
好像我的3.0这样的问题。

网友A:
量usb3.0的数据线阻值正常么。正常就刷bios,不正常就找原因,是断线还是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usb3.0的数据线阻值正常么。正常就刷bios,不正常就找原因,是断线还是桥有问题

不知道多少阻值算正常,bios已经刷过了,无论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多少阻值算正常,bios已经刷过了,无论老版本还是新版本都一样。

几条数据线阻值相差不大并且大于1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