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竟导致不出显卡供电,长知识了

楼主(2020-04-24):
一战神不跑码。测量显卡主供电无,另一供电bfvddq也无,也是供给显卡。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但本着先刷个bios少走弯路的想法,下载了一个原厂大家都说好的。此机的两个bios是挨着的,2m的4m。心想一个管ec一个管南桥。刷了4m的不管用再刷上2m的也是一样的电流。老实修电路吧,把bios还原。一番测量后飞线开机了,但亮机慢。心想4m的bios还有me?就问了卖bios的,才知道2m的是me。单独刷上me快速亮机,心头突然有个想法,把飞线去掉,也正常开机了。我去,走了好大段弯路啊。这种设计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修此机还有很多其它经历,考虑到大家的阅读效果就省略了。比如此机送去售后了说修不好我也是服了。最初是不触发给修好了。刷bios时检测到的型号里没有我这个型号,我用了个相似的也刷上了,既然这样选型号的意义何在。供电不出是因为供电芯片的en被门电路拉低了,门电路与电阻形成分压(后来才知道),我短接电阻就有了。新手发帖,让各位老师傅见笑了。

网友A:
修神舟不要局限思维,大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神舟不要局限思维,大胆

说得太对了

网友:
修神舟不要局限思维,同意同意

网友:
me失效还会影响网卡呢,它会时有时无或者无法上网。。。。在英特尔原装台机主板上,它同时还影响ps键盘。。。刷一个初始化过me的bios这些全部正常了。。。

网友:
现在BIOS 真是搞不懂了  厂家搞这么复杂为嘛呀

网友:
我一直以为俩bios,一个主一个副

网友:
下次遇到要一起刷了试,省的走弯路

网友:
可能是成本的问题,也可能是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