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斑马888标签机颜色浅

楼主(2020-04-24):
故障很奇怪,凡是横笔画都会变浅,竖的笔画都正常,打印头、碳带换过,还是一样,求助师傅们

网友:
感觉像是电压不稳造成的,横向是所有加热原件同时发热,造成电压下降温度不够。
测量一下加热板的供电,在打印的时候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
耗材纸张的问题考虑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