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更换CPU,更换屏总成

楼主(2020-04-24):
接一台苹果A1706的机器,主板820-00923-A

客人反映屏接口处进液,拆开发现屏接口的屏蔽罩已经给拆掉了,已经有人给维修过了。

拆掉屏用type c转VGA试,外接可正常显示。

找一块换下来的破屏测试,屏上没有任何反映。

测量屏线接口发现问题,EDP_INT_AUX_N及EDP_INT_AUX_P对应的二极体值分别为01及09,明显偏低,判断CPU损坏。

给客人报价格3000,换屏及换CPU,客人很快确认同意维修

先拆掉板上的CPU SR362,拆前用镊子在板上划上角的位置。拆后打上述两个信号的值无穷大,说明判断正常

由于没有更换过苹果的CPU,且这个CPU的订货价格要780元,心里有点障碍

看之前朋友圈有人发过更换苹果CPU的广告,遂微信问了一下更换价格,结果给我的报价是1500,遂PASS

又咨询了几家交换主板的价格,有报价1500,2000,3000的,也只能PASS

订回CPU,收货时仔细检查,感觉应该是与卖家描述的一致,是全新的

主板上cpu焊盘用铬铁拖了一下锡,刷了薄的一层焊油,对好位置后上焊台,换最大的风嘴,按照平常焊无铅的温度进行控制。

焊好后未接屏,先打下CPU附近的阻值后前述的两个信号阻值,未发现异常,接外接显示器后通电(不接电池情况下插电会自动上电),外接除显示偏慢外正常进入到系统登录界面,说明CPU的焊接应该是OK了

接上我之前换下的坏屏,发现有背光,无显示,判断是我手上的屏是无显示的(客人的屏由于动过屏上的小板,我也不敢接上去试),遂订屏

屏到货后接上测试,能进到系统登录界面,但进系统会比较慢,开机到出现苹果LOGO大约要30秒左右,网上下载一个标称原厂的BIOS,刷完之后仍然要30秒左右才能到LOGO状态

多次开机发现背光在5秒左右就出现了,开机时按住OPTION,10秒左右会出现引导设备的选择界面。因此,怀疑亮LOGO慢是否系统原因导致,就先不管此事

向用户索取系统密码,登录后播放连续剧测试。结果发现早上冷机时,播放3小时左右会出现有背光无显示的情况,合上屏再掀就又能正常了。但再重新播放,在1小时左右又会再次出现上述情况。

与屏供应商沟通,屏供应商不能确认是否屏的问题,因此与供应商说好,重新订一块屏回来试

昨日下班前顺丰将新订的屏送到,今天上班后即开机测试,连续播放视频8小时,未再出现之前的状况。

经历了些许挫折,此机修复

网友:
屏幕总成  多少钱 买的   。。小伙

网友:
总成 1300买的

网友A:
这钱赚的不容易,差不多2000成本在里边,还要承担好大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钱赚的不容易,差不多2000成本在里边,还要承担好大的风险。

2000多成本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功底还是有的

网友B:
这活我不会接的,2000多的成本,风险太大。不成比例。

网友:
真费劲,能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活我不会接的,2000多的成本,风险太大。不成比例。

富贵险中求

网友:
太好了,学习到不少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成本 这个报价有点偏低……

网友: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楼主厉害

网友:
其实最怕就是CPU,换上不行的话就亏800了,屏这样如果换我都没谱了,最后可能吃力亏钱不讨好啊!

网友:
干嘛换总成。换单液晶不行吗

网友C(2023-10-17):
3000都可以买一台比他原来1706还好的二手笔记本了,而且还是没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0都可以买一台比他原来1706还好的二手笔记本了,而且还是没修过的

3000都能买1989了

网友(2024-01-16):
差不多2000多的成本,风险好高,还要有心理准备,压力山大。

网友:
可以出3000 去维修的这样的客户现在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