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H110-4S 2.0主板不跑码

楼主(2020-04-24):
上电可以触发,风扇转,诊断卡不跑码,测CPU无供电,这个主板用的IO是IT8625,测IO的89脚到93脚电压正常,都是2V。IO三组输出信号PWEROK 1, 2, 3输出电压为3V

测PCI的A15脚复位电压为0V,应该是不正常了

没有这个主板的电路图,不知道从哪修起,是复位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IT8625 IO引脚功能图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有pg才有复位,查pwm发给桥的pg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噢

网友B:
没图纸就先搞cpu供电 反查 110的板子目前没修过 遇到过V星的b150 z170 不上u CPU供电都有预设的电压出来 这个也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就先搞cpu供电 反查 110的板子目前没修过 遇到过V星的b150 z170 不上u CPU供电都有预设的电压出来  ...

试过不上CPU,一样没有供电出来,CPU供电RT3606 27脚开启电压1V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有pg才有复位,查pwm发给桥的pg看看

是IO发出的信号吗?第几脚是PG信号送给桥的?

网友:
谢谢发的时序,非常有用~~

网友:
没图纸的不好搞,花钱新制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