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查出问题还没维修

楼主(2020-04-24):
这个主板不认盘,研究好久了才发现CPU底下

网友:
没写完就发布了,乱了,
后补上
情况是这样的,主板不认盘研究几天BIOS设置没办法,肯定是主板问题,下班后有时间就弄一下,今天拆了SATA插座查电容没问题,线路不知道怎么查想到可能要刮板就没怎么查,目光在CPU里怀疑是虚焊,不会从植就用风枪吹CPU,试机不行拆下来看看,发现CPU座背面有个电容或电阻好像有问题,显微镜一看可能是电阻爆的好严重想要一坨锡上去,就想到上来问问大神们,我该怎么做,处女作,,,,,,,谢谢

网友A:
修电脑到23:40也是够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到23:40也是够拼的

就下班有时间,所以时间宝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电脑到23:40也是够拼的

凌晨一点他还在发帖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