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一直不认盘,不懂维修一直查,今天问题找出来了

楼主(2020-04-25):
新手一名下班后有时间就研究,主板不认盘,多种BIOS设置弄不好,肯定主板出问题,发现SATA走线直接到CPU,(没桥的板)把SATA插座拆了查,查线要刮主板不会弄,目光到了CPU,以为虚焊,不会从值,直接热风枪吹,试机不行,目光还是CPU突然发现有一个电阻好像有点怪,显微镜一看是坏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弄,是一坨锡上去还是找一个差不多的放上去,旁边的电阻是039,现在怎么弄,谢谢了大神教教

网友A:
这个是电容或是电阻?一坨锡上去可以用?

网友B:
你最好找一找图纸(如果自己能修)!不要用焊锡短接(有时是不行的,具体看电路的位置,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找一找图纸(如果自己能修)!不要用焊锡短接(有时是不行的,具体看电路的位置,切记!)。

没有电路图,试了正常认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找一找图纸(如果自己能修)!不要用焊锡短接(有时是不行的,具体看电路的位置,切记!)。

在CPU座背面的不知道是电容电阻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个电感的样子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找图纸吧    直接上锡别烧了

网友:
亮下电压啊

网友C:
你可以找个电感或者保险电阻装上去  不接地有电压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个电感或者保险电阻装上去  不接地有电压的情况下

用锡了,没有电感电阻,正常开机,不知道后期开机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容或是电阻?一坨锡上去可以用?

这是电感

网友:
又一高手,专业维修快要喝西北风了,可惜冬天还没到,想要喝西北风还要等几个月哦。

网友:
039是39欧姆还是39K呢

网友:
不认硬盘与电阻无关糸

网友:
测电压啊,不认盘又不难好,硬盘供电,时钟复位就这几个信号。没有的话顺藤摸瓜查

网友:
测电压啊,不认盘又不难搞,硬盘供电,时钟复位就这几个信号。没有的话顺藤摸瓜查

网友:
用个0欧电阻

网友:
最好不用用锡坨,用个保险电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