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Power的维修方法

楼主(2020-04-25):
NO POWER=》没有电源,所谓的没有电源就是依开机电压时序,有的电压没有产生或电压有异常(短路或开路)。维修此类的主板,前提就是对开机电压时序要熟悉,一个电压没有产生,立刻要想到测量此电压的前面一个电压。如:Vccp不起,立即要想到测量Run_ok和Runpwrok是否正常。另外不能急于开机,如果有短路的话,开机后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主板没有电源它分三个方面:
1.电源不良
2.电源短路
3.线路开路
下面就针对以上三方面着手分析
A.电源不良:不要急于插上电源及开机,确定电压是否短路,再作下一部该电路的分析,然后确定哪个电压没有产生,依次判定产生此电压所需的供电条件是否满足.这里所需要的是机器的开机时序图,可以依据开机时序,找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优先考虑极性电容,稳压管,MOS管,电压产生芯片.开机时序图如附件,所有机器的开机时序
大致相同.

B.电源短路:如查短路的电压有PJP点(短接点),需断开此点,并测量判断是前短还是后短,前短一般是产生此电压的主芯片部分有问题,包括其周边的相关零件,例如:极性电容或MOS管等被击穿造成.后短可用此机器主板的点位图查找与该电压相关边的所有的零件,然后依次断开这些零件,每断开一处测量此电压是否依然短路,如果不短,说明短路是由此部分造成,接着具体针对这部分电路进行分板解决,如果现象依旧,继续断开其它点,直至找到问题的所在.没有PJP点的电压,需要翘起产生该电压主芯片的相关脚位,再判断是前短还是后短(分别测量零件脚和PAD点上的阻抗).
C.线路开路:所谓线路开路就是此处阻抗值为无穷大或比正常值偏大(至少大一个数量级),线路开路的异常一般是通过阻值来体现.
    1.如果异常点不在BGA内,可以直接通过测量阻值来比较.
    2.如果被BGA覆盖,这时分析的时候就相对麻烦一点.
       例如CPU底坐与其它BGA之间的线路异常,阻值对比分两次
        a.插CPU时测试点对地阻值
        b.不插CPU时测试点对地阻值
       两BGA之间的线路异常三次
        a.两BGA与线路正常连接时测试点对地阻值
        b.一个BGA线路异常时测试点对地阻值
        c.别一个BGA线路异常时测试点对地阻值
   综上所方法判断BGA是否短路或空焊,最终找出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