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0的这两个电容哪个位置啊

楼主(2020-04-25):
今天遇到一台e450不触发,待机0.0037A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查了一下电路,发现rtc电路有问题,所以查后级,图纸上查得pch_rtcrst#和pch_Srtcrst#正常都应该为3v左右,但是后者却为0.5v,应该是cc5电容漏电,但是板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只找到了那个jcmos1和jme1的位置,电压也是在它两上面测试到的!有修过这板的师傅知道这电容在哪个位置吗?只有局部标识又没点位图,!

网友:
上图啊,ec附近 桥附近

网友A:
没看后面是@吗?板子上没得。只要焊点

网友B:
need under ddr door  图纸上写了,在内存插槽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ed under ddr door  图纸上写了,在内存插槽下面。

那是指,测试点位置,不是元件的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看后面是@吗?板子上没得。只要焊点

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或者cpu挂了?啊天啊。,

网友:
找到了,在u底座靠bios芯片的角落,拆掉后rst#恢复3v,正常触发!

网友:
@是不装的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是电阻的问题或者cpu挂了?啊天啊。,

看错了,是两个测试点没有。你找吧,那两个电容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