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A插口拆了装回去,孔里的锡弄不出来,吸锡器用不了

楼主(2020-04-25):
吸锡器不会用,根本吸不了,想买吸锡线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穿孔的吸锡线对付不了,你还是用吸锡器吸。

网友:
用锡锡器之前,用低温锡丝中和一下高温锡,再用吸锡器会好用很多的,多来两次就OK了

网友:
用透针或竹牙签可以试试

网友:
不是,是你的烙铁不够热吧1

网友:
掌握方法吸锡器还是很好用的  要是附近原件不多你可以用风枪加热到焊锡融化之后吸锡器

网友:
烙铁加热,用吸管吹

网友:
很简单主板下面想办法加热,上面用烙铁烫下以后用吸锡枪吸就很容易出来。

网友:
先给焊孔加点锡,底下用热风枪加热,上面用烙铁加热,在用吸锡器就很好用了

网友:
先加焊锡,再加热到熔化,再用插针通孔,保证能通开

网友:
焊点锡太少也不好吸,加点锡上去再吸,其实是锡少跟烙铁接触少,不易融化。

网友:
用镊子呀,一边加热一边抠出来

网友:
直接风枪吹出来不行吗?

网友:
直接用风枪吹或者加点锡烙铁加热用吸锡器在背面吸

网友:
850配小风咀,最大风吹

网友:
不好用来找我

网友:
温度不够,温度掌控好吸锡器完全没问题,可以考虑辅助加热

网友:
这种其实用吸锡器就行了,你搞不定就用我说办法吧

网友:
换把90W以上的烙铁

网友:
是你烙铁温度不够吧,说实话吸锡器你要是都弄不了孔里的锡的话吸锡线你更用不了,更吸不出来。

网友:
如果你不怕你的风枪坏的话,可以直接用风枪加热后用风枪的风力直接推通,

网友:
我教你个方法,一手拿着主板,一手拿着烙铁,烙铁放上去,最好抹点焊油。等到锡融化的时候,用主板往桌子上敲,百试不爽,我修笔记本经常这样搞

网友:
这个简单的很,一边用烙铁在板的背面焊,一边用吸锡器在板的另一面锡。前提是温度要够,焊到锡要融化,不然锡不出来。

网友:
先用热风枪把主板加热下,再用烙铁吸锡枪去吸

网友:
通孔的话350℃热风枪从下往上吹,边上可以贴耐高温胶带,看到锡化了就用吸锡笔上去吸,吸锡笔提前压好弹簧。像pcie的话孔太多,一个一个吸,长时间用热风枪吹不太好,可以用桌角磕的方法。

网友:
风枪小风嘴化锡后对孔压下去吹一下就干净了!

网友:
尖嘴烙铁加热到锡化,另外一边把风枪调风力最大温度最低,急速对着锡化点按一下吹走余锡,有条件在风嘴套一个硅胶套(好像crt高压帽引出线那种最好)

网友:
上一点焊锡。然后用风枪吹。吹一会儿就上强风直接吹透。把风枪嘴直接按到孔的上边。注意一点一点的吹。别给风枪憋坏。

网友:
焊点低温锡上去,然后再用吸锡器吸

网友:
用针透一下。这几个小孔还算好处理

网友:
锡化了后磕桌角吧,百试百爽

网友:
哈哈,我用风枪吹化,快速用手捏小皮老虎,就是吹尘球一吹就孔开了

网友:
先加锡,然后再拆,再吸

网友:
早知道这样,我先发个帖子问下先从哪个开始学

网友(2020-06-12):
买个大号的吸锡器啊,还是需要多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