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二修RFFE总线断线无服务维修

楼主(2020-04-25):
  故障机型:iPhone 6P

  故障现象:插卡无服务 *#06#无串号

  故障分析:RFFE总线上的芯片只要有损坏,或者工作不正常都会引起*#06#无串号。

  维修过程:在显微镜下观察主板,上家基本上把RFFE总线上的芯片动过一遍了,基带也做过。

  把基带CPU重新安装, 故障依旧。不能走捷径了,老老实实下查条件吧。测RFFE总线对地值400多正常。

  测RFFE总线1.8 V供电正常。

  看来只能把上家搞过的芯片都拆掉,更换一遍试下。当拆到U_MBPAD中频功放时发现异常 。

  焊盘掉点了,将掉下的焊点补上。

  装回拆下的芯片。

  维修结果:开机进系统测试。拨号面输入#*06#串号出现。

  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笔记本维修   发手机维修干嘛啊

网友:
掉焊盘的看到就头疼,技术不过硬搞不定

网友:
细心专心很重要。楼主做到了

网友(2020-06-10):
看过老师维修一个摔了8plus也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