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16j51 V1.0键盘有的键不能用

楼主(2020-04-25):
  同行送来的本    自己定的键盘  让换键盘  之前的问题是键盘有的键能用有的键不能用
       直接拆机换键盘     最讨厌换这种键盘  跟C壳是一体的   麻烦死了   费了半天时间拆下来 然后装上新的键盘  然后每个孔打热熔胶固定
    装机 !!!
       还是有的键能用有的键不能用    头疼
   问了同事  说之前碰到过这个问题 程序问题   好了 买程序去吧   因为论坛上好像没找到
果然     刷上程序就OK了     很普通的一个帖子   碰到同样问题的同行们注意了
   附上板号图    买程序的旺旺图     这个程序是改过ME的     不知道在你们机器上能快速亮机不能

好了   就这样吧!!!!!!!!
差点忘了   再传一个亮机BIOS吧

网友:
是刷BIOS程序吗?

网友:
是刷BIOS就好了吗

网友A:
你就不行想想其他办法替换热熔胶吗?效果很差的,上次我还给一个热熔胶的返工了

网友:
这种问题,那个都是第一想到是键盘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前天几天 换了一个联想拯救者一体键盘 老麻烦了  2个小时才换完 以后遇到这样的不给换太麻烦

网友:
嗯  是的  编程器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行想想其他办法替换热熔胶吗?效果很差的,上次我还给一个热熔胶的返工了

我先用烙铁烫平塑料   然后封胶  一般没事   做过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天几天 换了一个联想拯救者一体键盘 老麻烦了  2个小时才换完 以后遇到这样的不给换太麻烦

还不是为了挣点辛苦费   要是嫌麻烦了 就是连C壳一起换了  成本有点高

网友:
嗯   是的   我把正确的BIOS程序上传了    有需要的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主板就一个BIOS吗  没有EC BIOS 一般应该都是EC BIOS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涨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主板就一个BIOS吗  没有EC BIOS 一般应该都是EC BIOS问题

这个板子就是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