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进水不开机,充电只有41毫安

楼主(2020-04-25):
6s进水不开机,充电只有41毫安,一般是什么问题?爱好自学!恳求大神给建议和方法

网友:
换主板吧,告诉你问题你有那个手工换吗

网友:
建议换机

网友:
6s进水不开机,充电只有41毫安? 看图上的电流应该是410MA.  先把基础知识学好  , 再说修电路的事情吧!! 给你科普一下1A=1000MA

网友:
理论知识没有学好 ,手工肯定也一般般  ,  想要自己修手机 ,报一个迅维远程班 ,一个学期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主板腐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