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010,1018,1020,1022,1319,3015,佳能3018,2900等机型多张进纸卡纸精准维修

楼主(2020-04-25):
打印机卡纸,打印文档时第一张不卡,第二张纸出来三分之一或是一半的时候就卡住了,精准修复之进纸离合器。
附带拆机视频,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看https://www.ixigua.com/i6811685475925885451/

网友A:
这个问题修过几台下,hp1005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修过几台下,hp1005也一样

是的  只要用这个离合器的机型都出

网友B:
出纸  卡一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影组件 要加油了,出纸感应器 也又可能,你的只是一个方面。这是进纸离合器阀 被粘住了。

网友:
惠普5200也会这样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了,视频不少,慢慢看,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楼主学习了,视频不少,慢慢看,感谢分享。

您客气  共同学习

网友:
不敢当,大师抬爱

网友D:
专业敬业。这个是虽然是通病。但是描述的复杂点。
一般来说客户稍微有点动手能力,我们就挣不到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业敬业。这个是虽然是通病。但是描述的复杂点。
一般来说客户稍微有点动手能力,我们就挣不到钱了。

一个不想花钱,有动手能力的 不用教  不用看,自己也能修个大概。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出纸  卡一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影组件 要加油了,出纸感应器 也又可能,你的只是一个方面。这是进纸离 ...

离合器粘住就会出现搓纸不停的情况,卡在出纸口还有可能是定影辊脱胶了,引起出纸口卡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离合器粘住就会出现搓纸不停的情况,卡在出纸口还有可能是定影辊脱胶了,引起出纸口卡纸

定影膜没有润滑油  也会卡在定影的位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出纸  卡一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定影组件 要加油了,出纸感应器 也又可能,你的只是一个方面。这是进纸离 ...

大神 有没有接触过惠普3620的机器 是喷墨的 电脑打印正常 但是一用复印的时候就“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神 有没有接触过惠普3620的机器 是喷墨的 电脑打印正常 但是一用复印的时候就“忙”

喷墨的机子碰到的少,最要是以前 搞脏了几条裤子,赚的钱买不起裤子。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回复出厂,要是不可以  可以判断是主控,但是 你可以先打400电话,问技术支持。一般都会告诉你。我直接问题我们省的售后电话。然后问他们,都熟了 。  还有喷墨的也收不起价格,有把手搞脏了  几天都洗不干净,我就主修激光,针式 热敏。不做同行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碰到的少,最要是以前 搞脏了几条裤子,赚的钱买不起裤子。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回复出厂, ...

看来客户资源很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神 有没有接触过惠普3620的机器 是喷墨的 电脑打印正常 但是一用复印的时候就“忙”

拆机拔插一下扫描线就行了,HP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碰到的少,最要是以前 搞脏了几条裤子,赚的钱买不起裤子。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回复出厂, ...

这台机器也要一千多块呢 公司的机器 因为等不及 发给上级修打印机的修了 现在发下来了 说是扫描头坏了 收了我一百多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拆机拔插一下扫描线就行了,HP通病

啊????我发给上面修 说是扫描头坏了 换扫描头一百多块 已经发下来了 现在复印是正常的 要是早知道的话就好了   是这个机器都爱出现这个问题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我发给上面修 说是扫描头坏了 换扫描头一百多块 已经发下来了 现在复印是正常的 要是早知道的 ...

扫描排线设计的不合理,带动电机跟扫描器的排线松动了,导致复印忙。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 有没有接触过惠普3620的机器 是喷墨的 电脑打印正常 但是一用复印的时候就“忙”

不好意思  没见过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喷墨的机子碰到的少,最要是以前 搞脏了几条裤子,赚的钱买不起裤子。 像这样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回复出厂, ...

重新插拔排线  还不正常  测排线  没问题  换扫描头

网友F(2020-05-25):
引用 网友D:
拆机拔插一下扫描线就行了,HP通病

果然是大神  今天那个公司又扛了一台过来 还是“忙”按照你的提示 拆机插拔一下就OK了 哈哈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大神  今天那个公司又扛了一台过来 还是“忙”按照你的提示 拆机插拔一下就OK了 哈哈 多谢大神指点 ...

没关系的,hp新款机通病,我碰到几台开机乱码的

网友:
大多数插拔排线可以解决,也有少部分的确是扫描头坏

网友(2020-08-19):
我们都是直接换进纸离合器,不修他,修了挣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