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niper B6 主板不触发。秒杀

楼主(2020-04-25):
按开关键无反应,测开关有3V电压,直接测IO 8620的104脚,按开关无跳变电压,故障找到了,连接到开关的线路断线了,本想用线直接接到开关就算了,反正今天有空,查吧,查到背面的时候,看到有个点发霉不,一测,断了,补上,上绿漆,上机,正常点亮。看了这板很新,正面没什么问题,背面有两个点发霉,给两面都刷上三防漆,收工。

网友A:
好细心啊,我肯定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细心啊,我肯定查不到

确实不好找,不过这个花点时间还是可以找到的,比直接拉一条线过去美观多了。

网友:
断线还是好修的就是不好找

网友:
跑线好头疼,想请教一下楼主,是怎么跑线的

网友:
断线都比较恶心了,技能H81也是经常断线的。

网友:
收了50块?还是150块?

网友:
黑板跑线比较困难,不过这个板子很漂亮,应该好好补线。

网友:
用黑色的漆就更好了

网友:
卧槽  卧槽   卧槽

网友:
学习了,找这玩意挺费劲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连线,跑线太麻烦了。

网友:
是不是我那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