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动PFC电源,12V负载正常,5V3.3V带负载电压降低

楼主(2020-04-25):
请问大侠,12V负载基本正常,5V3.3V带负载后电压降低较多。今天下午再次检查了一下,换了一组光耦和431(共有3组光耦),又补焊了一下,带个硬盘电压基本正常,5V多接一个约4A的负载,电压大约降到4.5V,3.3V的电源同步也降低到2.9V,12V降到11.6V,请问这个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这个电源是昂达的滚珠王,没找到图纸。PFC芯片看不清楚,推动电路使用的是VIPer22A芯片,控制芯片是EST7610,等一会上图。

网友:
一般都是换换电容。其它的也就换芯片

网友:
请上图片,无图无真相,不能单一项待负载

网友A:
楼主 VIPer22A芯片一般用作待机电路,楼主再确认一下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VIPer22A芯片一般用作待机电路,楼主再确认一下 。。。。。。。。。。。

电路板背面的芯片看不清,估计是6800系列的。VIPer22A驱动小变压器(大变压器边),看起来不像辅助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背面的芯片看不清,估计是6800系列的。VIPer22A驱动小变压器(大变压器边),看起来不像辅助电源

那就是待机变压器。。。。。。

网友:
这个电源值得修,但修主动式PFC电路有点难度,慢慢来,不要着急!

网友:
这个电源电路大概走了一下,12V、5V和3.3V的保护是通过7610芯片进行的。12V、5V和3.3V电压的调整是通过光耦和431反馈给VIPer22A芯片的。光耦和431已经换过,电阻都是贴片的,在线不太好测试。就是想看看哪位大侠提供点建议和经验。这个电源有500W,虽然是昂达的不是一线品牌,但是看起来用料也还可以。

网友:
感觉应该是热地部分的故障

网友:
我感觉是5V回路的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带负载能力下降,试着换电容,电性能下降经常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源使用的时间不长,看起来很新,感觉电容出问题的概率不大

网友:
热地边小电容不良

网友:
这个热地边小电容不良一般是指哪个电容?

网友C:
电容外观正常不一定就是好的,还有,你的肖特基二极管测试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容外观正常不一定就是好的,还有,你的肖特基二极管测试了么?

肖特基二极管没测,主要是5V和3.3V的电压都同步下降,所以判断这2个电源的二极管和电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还有,只是12V电源接汽车12V灯泡,大约6A,电源马上过压保护,测量了5V的电源大约有5.5V电压。

网友:
pfc电压多少v

网友B:
还没测过高压电容电压,明天有空测测,主要是看输出只有负载重一些才有问题,所以没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没测,主要是5V和3.3V的电压都同步下降,所以判断这2个电源的二极管和电容应该问题不大

肖特基二极管主要是稳压,按照原理,要么是pmw宽度有问题,光耦也是调节pmw的宽带来调节输出电压,要么就是不能很好的稳压。你如果排除控制ic没得问题,那就应该看看是否增压正常,因为5v与5点几伏其实也是在合理输出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测过高压电容电压,明天有空测测,主要是看输出只有负载重一些才有问题,所以没怀疑

还是需要测一下PFC的电压。。。。。。

网友D:
二极管换一个试试  开关管旁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换一个试试  开关管旁边的

是指哪一个二极管?

网友E:
VIPer22A这都用的什么方案啊,老技术带新货=水货。
我修机顶盒换了好几百个22A了。
厂家说有500W你就信他有500W?
电容的水有多深估计你还不知道,这电源顶多350W,少点的话就300W

网友B:
引用 网友E:
VIPer22A这都用的什么方案啊,老技术带新货=水货。
我修机顶盒换了好几百个22A了。
厂家说有500W你就信他 ...

VIPer22A性能不良会不会造成负载大以后电压下降较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VIPer22A性能不良会不会造成负载大以后电压下降较大问题?

只对5VSB有影响,对12V,5V,3.3V影响不到

网友:
今天有空测了高压电容电压,空载是377V,接个12V汽车灯泡后375V,说明PFC工作正常

网友:
PFC芯片丝印太淡看不清,哪位大虾可以看出?

网友:
这个pfc芯片不知哪位大虾能看出来什么型号,丝印太淡,看不清。今天把中间一路的光耦也换掉了,还是一样。

网友F:
22a的供电脚的小电解电容换了吗??

网友:
主动PFC正常电压应该为400V左右,一般应不低于390V。主动PFC有问题会导致电源带载能力下降,你实测空载377V略为偏低了一点,建意你先排查一下PFC电路再说。

网友G:
另外,5V和3.3V滤波电解电容都需要拆下来进行测量,是否失容或容量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a的供电脚的小电解电容换了吗??

22A的电容换过了,旁边还有2个还没换,有空一起再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另外,5V和3.3V滤波电解电容都需要拆下来进行测量,是否失容或容量变小。

实在查不出问题的话,5v和3.3V的电容有空也一起换掉再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实在查不出问题的话,5v和3.3V的电容有空也一起换掉再看看

检查5v3.3v磁放大电路的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5v3.3v磁放大电路的MOS管

有空试一下

网友B(2020-05-31):
今天终于有空把5V,3.3V和驱动芯片的电容都拆下来测试了了一遍,测试都正常,换了5B、3.3V的2个电容,加载测试还是加载电压就下降。前后搞了一个多月了,只能抽空,哪位大侠还有什么建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今天终于有空把5V,3.3V和驱动芯片的电容都拆下来测试了了一遍,测试都正常,换了5B、3.3V的2个电容,加载 ...

5v,3.3v有MOS管组成的磁放大电路吗

网友:
开关电源是不好修!怕电和爆管!一般都是直接换!投影的电源板一般比较贵 ,所以就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3.3v有MOS管组成的磁放大电路吗

我看了电路,分析了一下,应该是VIPer22A驱动磁放大电路再推动MOS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