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华硕M578L-M LX3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4-25):
首先接到板子后,观察正反面,无刮伤,断线。
第一张 测量cpu核心对地二极管值为500左右,正常,上电发现不开机,测量供电均正常,PCI-E A11无复位电压,A13 A14无时钟电压,换掉时钟复位正常,跑马亮机!捡钱了

第二张 也是测核心值,上电,不开机,无复位,有时钟,测量电压发现南桥8脚供电芯片6脚处1.7V电压偏高,果断断电打值0005,短路,凉了,南桥喔霍,先放一旁看下张
第三张 打核心值,上电,不开机,无复位电压,有时钟,啊

难道又是南桥嘛,真心不想干桥,不值钱的东西!跑主板电压,又是那个8脚第6脚电压不对!值我都不想打,直接做桥

花了10分钟做了2个桥

上大宝贝,分分钟干好,然后换8脚(为了保险,料件一大堆),上电,跑马,亮机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A:
这主板还维修不之前 ,买南桥的桥够买一片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还维修不之前 ,买南桥的桥够买一片主板了

南桥,一大堆,

,料板多,确实板子不值钱

网友B:
请问时钟复位在哪个位置?换了什么?

网友:
能干桥的都市老手

网友:
不久啊
才不到一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时钟复位在哪个位置?换了什么?

时钟在显卡插槽A13 A14脚测量,复位在显卡插槽A11测量

网友:
正好有这个板子

网友:
换桥只有高手才慢慢搞换了不就行了

网友:
过时了主板没价值修

网友:
啊哈,认真点还是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钟在显卡插槽A13 A14脚测量,复位在显卡插槽A11测量

请问测PCIE的时钟和复位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内存的时钟和复位也有电压?我的意思是测时钟和复位的话,是不是测PCIE和内存都可以?

网友E:
运气有点背啊,烧了两个南桥,这个板子时钟芯片和北桥问题多一点,今天就修了一块华硕FM2上电瞬间就掉电测到也是南桥1VSB短路但是经过仔细排查发现是一颗电容短了

网友F:
二手板好的也不值钱,老司机就是不一样,修好才是真正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气有点背啊,烧了两个南桥,这个板子时钟芯片和北桥问题多一点,今天就修了一块华硕FM2上电瞬间就掉电测 ...

确实手霉啊,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手板好的也不值钱,老司机就是不一样,修好才是真正维修

老司机算不上,这总比较好干,适合新手练习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测PCIE的时钟和复位有电压的话,是不是就代表内存的时钟和复位也有电压?我的意思是测时钟和复位的话 ...

你这个具体时钟得去时钟旁边一个个量时钟就只有几个电压,PCI只能初步分析,复位根据时序修,无复位就2种,CPU无复位和全板无复位,其余不用考虑,只需要记住最后出的复位时PCI就OK啦

网友G:
修过一片时钟芯片有问题的  换桥这种高大上的事情不适合这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具体时钟得去时钟旁边一个个量时钟就只有几个电压,PCI只能初步分析,复位根据时序修,无复位就2种,CPU无复位和全板无复位,其余不用考虑,只需要记住最后出的复位时PCI就OK啦

我已深深的记住。请问PCI_RST#是不是就是PLT_RST#,有时这两个信号也经常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一片时钟芯片有问题的  换桥这种高大上的事情不适合这板子

从简单练起啊,0.35的球也可以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