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01L可以屏闭板载内存吗?

楼主(2020-04-25):
华硕A501L可以屏闭板载内存吗?
华硕

网友:
麦迪师傅华硕都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放心动手弄吧。

网友:
可以的,清除一下spd就行了

网友:
清除一下spd

网友:
ASUS的 一般都是可以屏蔽 板载内存的

网友:
有软改和硬改俩种改发的

网友:
你可以看下pcbid,如果是0.1.2的,那就更简单,如果是1.2.3.4.5.6的,一般1.2.3的位置都是空的,456有电阻,我改过一次,让它全部为低就行

网友:
论坛里有spd工具你可以试下

网友:
论坛有工具可以直接清除掉BIOS里边 SPD的信息的,可以试一下。。或者就是看图纸修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