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天S300一体机,PE进系统后

楼主(2020-04-25):
扬天S300一体机,PE进系统后,几分钟后花屏,什么原因?有的在xp进度条死机,什么原因?求助中

网友:
就按一般的花屏处理嘛..内存换换试试 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南桥或显卡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A:
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怎么解决

感觉桥不成了,直接放弃

网友(2020-06-28):
刷一下内存金手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