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90 报警之后掉电

楼主(2020-04-25):
战神K690 能进系统 压力测试温度也不高,但是不定期的会报警不停的报警,然后自动关机,有谁修过的,原厂BIOS 刷过!!
掉电

网友:
温控有问题或者没认到显卡 的话 , 蓝天就是会掉电

网友:
论坛有相关案例,6脚管子!!

网友:
风扇,显卡,温控,有问题就会报警掉电,蓝天主板的通病

网友:
蓝天的主板问题多单好收钱啊

网友:
应该是温控有问题。

网友(2020-05-29):
大哥机器修好没有 是那点问题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显卡问题会造成这结果,看看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