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怪事,7p后置供电正常数据正常,还是打不开,

楼主(2020-04-25):
怪事,苹果7P,进水,摄像头那腐蚀,处理好后,现在爱思能读出后置摄像头序列号,能读出序列号说明到cpu的总线供电都是正常的,测供电也都是正常的,阻值也正常,闪光灯也能打开,就是摄像头打开黑屏,摄像头换过几个都一样,不可能是系统问题吧,但问题是主板处理好后第一次打开过,有老铁遇到过么,

网友:
应该还是细节没处理好 前置不上装后置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se摄像头打不开,还原设置后能打开,我的故障是可以拍视频不可以拍照

网友:
换一个座子试试

网友:
时钟信号测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