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0 用到的几个脚位定义,自己分析的

楼主(2020-04-25):
PDF

网友A(2020-07-25):
这么说来5脚acok的定义, 如果没有电池介入,单适配器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2020-10-21):
时间过去太久了,评不了分了。。。。

网友(2023-05-07):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5脚acok的定义, 如果没有电池介入,单适配器是无法开机的?

这个不好判断;应该还有其他电路设置;我遇到过这个芯片的主板,有的不接电池开不了机;有的可以

网友(2024-01-04):
不错的资料,收下,备用

网友(2024-04-03):
学习了 最近修充电的也多

网友:
鼓励非常好的帖子,,,,,,,,,,,,,

网友(2024-05-04):
BQ管把第一个MOS强制上电再去测,基本上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2024-06-25):
这个可以。这IC有MCU上充电的代码吗

网友(2024-10-15):
应该还有其他电路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