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显示绿苹果

楼主(2020-04-25):
触摸,指纹,返回均正常,刷机故障依旧,阻值,电压均正常,有没碰到过类似的。。。。。

网友:
换总成,不行的话测座子数据脚

网友:
硬盘绝逼是换过的 直接重写底层就好了

网友:
硬盘底层问题

网友:
底层数据哇

网友:
不是硬盘就是CPU坏了

网友:
重新写底层数据

网友:
重写底层数据,我昨天碰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