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77 开机能亮 过一会掉电、上不上电池都是一样的故障、

楼主(2020-04-2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这种故障还是要先排除一下BIOS,万一好了呢是不是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DELL最近几年BIOS坏的多点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B:
看看是不是ec  bios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种故障还是要先排除一下BIOS,万一好了呢是不是

BIOS 刷了 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ec  bios 的问题

两个都刷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修好没,我这个有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2020-06-24):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我这个有个一样的故障

没有 好久了 都忘了

网友:
这个一般是温控,或者是独立显卡问题

网友:
我的是换南桥的,20多分钟掉电,bios刷了还是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2020-09-06):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屏能亮 进BIOS然后重启  还能亮   反复 断开开机排线  能开机进系统  只要接上开机排线就反复重启    BIOS 刷过了 没用   不知道咋弄了   有高人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2020-11-04):
这个型号的戴尔的桥坏的很多,我买的都是保上机的桥,贵很多。假桥太多了

网友:
先搞bios 不行温控

网友:
这个型号的戴尔的桥坏的很多

网友(2021-02-01):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过半个小时左右就掉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哪位大神可以修一下

网友:
15-5577,间歇性掉电,掉电后开机需要重设CMOS时间可以进入系统,然后正常使用,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掉。

网友:
在广州石牌修过,修完后管不了几天还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