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加电短路,大电流,有没有通

楼主(2020-04-25):
6sp 加电 短路,大电流, 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网友:
一般是第二级短路,先打电池座和第二级的对地阻值,然后加电用手背摸哪块发热,这种问题一般都是1分钟左右查到问题了

网友:
查图纸找主供电,查查短路了吗,短路松香大发找短路电容,这都是捡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