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g480刷bios报错

楼主(2020-04-25):
联想笔记本g480刷bios 报错 刷不成,求助。

网友:
你这是什么编程器?

网友A:
你这个太高级了,要找一个比这个还高级一点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高级了,要找一个比这个还高级一点的才行。

师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系统下刷的吧,把BIOS回写开一下再试试

网友:
下载官方bios试试,第一个提示刷新的bios版本低,第二个提示需要安全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