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掉电 疑难杂症,求救

楼主(2020-04-25):
这个是教育机的ops,进系统掉电,把供电挑成12v就不掉电,板子加热一下也会正常十分钟左右。修得我脑壳疼。钽电容已经换过,19v滤波电容也缓过,隔离保护也换过,求思路……。这个故障为该模块的通病,有朋友自称修好过,按照他的思路也没修好!

网友A:
是鸿合或希沃吧?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鸿合或希沃吧?通病

是的,希沃MT01,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希沃MT01,求指教

这个我碰到两台,好像就是你说的型号,不过没有修,因为没过保,找厂家直接换掉的主板,通病,我也帮不了你。

网友A:
刷过BIOS没有?如果刷过,看一下IO 电压检测电路上的分压电阻,最后实在搞不定,加个降压把19V降到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BIOS没有?如果刷过,看一下IO 电压检测电路上的分压电阻,最后实在搞不定,加个降压把19V降到12V

BIOS肯定没问题,19降12  以前降过,有返修就放弃了

网友A:
你吹热一下可以用些时间,估计是分压电阻不良的问题了,我这边出故障的都是海边,一进系统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吹热一下可以用些时间,估计是分压电阻不良的问题了,我这边出故障的都是海边,一进系统就关机。

刚刚加焊南桥,现在正常!可是我记得我以前换过南桥的,等进一步测试吧!

网友:
没修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