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不输出小修

楼主(2020-04-25):
三个这样的电源,一个为拉低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的。二个为拉低绿线没反应的。

没修过这种电源,所以断断续续的把这电源线路图画了出来,画得不好,只作参考。
这个是高压部份的。

这个是低压输出部份的。
画得比较粗糙,希望高手指正。

装上去了才想起拍照,光耦和DM311让档住了。
第一个故障为:拉低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测得黄线和红线对地短,更换整流复合二极管正常。
第二个故障为:拉低绿线,风扇没动作,不输出。测得绿线电压6.5V,紫线6.5V,更换光耦恢复正常。
第三个故障为:拉低绿线,风扇没动作,不输出。测得绿线电压6.5V,紫线6.5V,更换光耦和HS8108恢复正常。
期间细节就不说了,因为是断断续续的修的,不好整理。
新手有兴趣可以加群讨论下,大神可过来指点下:1958019

网友:
紫线6.5V高了吧?应该是5VSB呀。。。。。。

网友:
可以用cad画

网友:
便于修改

网友:
会画图,很棒

网友:
能画图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
画图非常不错,有耐心,学习了!

网友:
能画图是你进阶高手的必备,谢谢楼主分享电路图

网友:
依靠电压输出偏高 判断稳压电路问题 如何确定到光耦元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