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Z97 Anniversary 卡55 I3 4代CPU不跑码

楼主(2020-04-25):
Z97 Anniversary ,上G1820,卡55,试了多次,有一次偶尔能启动成功到BIOS,启动进入BIOS后,刷了官方最新的BIOS,大概需要2分钟才能启动完成,换I3 4150 直接不跑码。
上内存打值卡,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又检查CPU底座,看起来没有问题。
把官网下载下载的BIOS,去掉文件头,刷入BIOS芯片,上四条内存,不再卡55,而且启动速度超快。算是修复

附上bios

网友A:
把桥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桥换掉,就正常了。

桥没问题噢。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谢谢你的数据

网友:
卡这个数字头次见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刷bios修复的帖子没有技术含量,混分数的

网友:
bios数据坏了

网友:
刷BIOS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