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O 520一体机 为何合上屏幕出现条纹 打开就没事

楼主(2020-04-25):
开着盖子一点事情都没有 合上就出现条纹

网友A:
这电脑有毒,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很容易爆屏的,没有边框的

网友:
检查屏线,重新走线,我在售后遇到过一台。

网友:
电源滤波,地线,屏线。感觉是电源给屏的干扰可以试试把电源引导机器外面看看还有波纹么,把电源的壳接地试试,屏幕电路后面贴铝箔纸试试

网友:
或许屏幕连接线问题

网友:
检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屏,屏上FPC虚了

网友:
什么样的条纹,没照片

网友:
可以轻拍或者按压试一下,另外应该排除电源和信号的干扰

网友:
可能是屏被压到不该压到的地方了

网友:
应该是碰到屏线了,可试着排查

网友:
屏线插座虚焊接,加焊,或者排线有折断现象。

网友:
检查屏排线、接口地方是否虚焊,屏线屏蔽不好也会出现这种情况,重新走拔插屏线试一下排除故障

网友:
外壳有无变形,线缆有无松动,芯片用手按压有无虚焊,铝箔等绝缘贴纸是否粘好,供电线与信号线是否紧压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脑有毒,拆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很容易爆屏的,没有边框的

拆装方法问题,这机器我拆过很多,简单

网友:
如果没有压到,检查一下屏线上的接地线,屏线侧面有导电胶布贴在液晶屏地线上的,检查屏蔽,第二检查是否外力导致,检查装配是否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