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3 3779 不通电之刮骨疗伤

楼主(2020-04-26):
机器型号ELL G3 3779
故障:不通电
作者:来自广东茂名的一位无名小卒工程师
机器拿过来的时候 客户描述是用着用着冒烟然后就开不了机了! 拆机大概看了一下 有烧糊的痕迹看图
大概跟客户报个价 说是要订芯片回来修  要点时间, 客户也比较爽快的答应了 开修 清洗烧糊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刮骨疗伤 过程花费了不少时间 终于都搞到不短路了

测量上管没短路 就试着直接从电源头飞了一更线到CPU供电的上管电容的位置上面  电压从最小调节到19V 没有电流  也没找到图纸不好查  然后发现有个地方烧断了线 接回去有个待机的3.3V出来了!上图

然后接上开关 既然可以触发了  电流上到0.7左右就掉电了 可以二次触发!  一场欢喜一场空  这个时候又怀疑是不是板层烧断了线 唉~心好累!网上找点位图也没找到 图纸也没有 真想放弃了  又不甘心!后来想了想还是上论坛求助一下大师们吧!毕竟论坛的高手特别的多   终于都有位高手中的高手回复我了 说可以参考一下LA-F611P的图
第二天:
打开我们的鑫智造 在里面找到了图纸  偷偷告诉你们 我买了会员!
打来图纸 找到了保护隔离维修 查到有个地方居然短路了  刚开始没图纸还以为是下管来的 上图

接着就使用烧鸡大法吧! 果然烧熟了一只鸡
上图
把这个电容拆了 触发 亮机 收工 上图

图二

运气注定一切  感谢论坛的大哥对小弟的提点  还有感谢鑫智造的宝贵图纸  谢谢大家的观看

网友A:
请问有充电芯片边上U1的型号吗?我的烧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充电芯片边上U1的型号吗?我的烧糊了

不好意思  机器拿走了  看不了了

网友:
同dell g3 不开机,可以发下店铺店铺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机器拿走了  看不了了

你好,我的dell g3 也是不开机,可以发下店铺店铺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