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x被车压。前后摄像头都不照相,爱思显示异常读出值是空 ...
[维修求助]
x被车压。前后摄像头都不照相,爱思显示异常读出值是空。

网友(2020-04-26):
x被车压。前后摄像头都不照相,爱思显示异常读出值是空。各位大神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
换了后头试一下也不照相,应该是供电的问题。大神提供下思路???

网友:
这有啥思路,量一遍再说,非常肯定是公用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换条红外排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