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卡H1200刻字机电源板维修

楼主(2020-04-26):
故障描述:输出端+35v、+12v、+5v都没有电压输出,测量前端市电输入正常通过整流110v正常,开始以为供电芯片和变压器故障,通过替换排除法,证明芯片和变压器正常,后来又一通跑线测量,最后电阻R13和二极管D11,测量R13电阻正常,当我测量D11二极管时,D11不能正常导通,干下这个二极管,再焊上一个同型号的二极管,通电,在测量后端+32v,+12v,+5v均已正常,后端二极管灯也亮起,故障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点击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