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时常出黑条,过一会又正常了

楼主(2020-04-26):
Hp425时常出现黑条,打几次又没有了

网友:
应该是硒鼓的问题,是不是废粉满了

网友A:
鼓芯,鼓芯触点。间隔有规律的就找各种棍的问题

网友:
激光器,小强

网友:
换硒鼓就行 别的不要动

网友:
第一,费粉仓满了,第二,换鼓芯,-------第三直接换个好硒鼓就好!

网友:
鼓芯上有坏点漏电了,换鼓芯。

网友:
清理废粉仓,废粉太多。

网友:
换充电辊。

网友:
一看就是充电棍

网友:
鼓芯,和充电的接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芯,鼓芯触点。间隔有规律的就找各种棍的问题

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硒鼓的鼓芯问题

网友:
充电辊问题

网友:
这个宽幅常理来说是鼓芯问题,但是不排除充电棍表皮破了导致的

网友:
换鼓芯,这么有规矩的

网友:
各种方法上面都说了。坐等揭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