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固态硬盘,铁甲战将120G变20M。开盘

楼主(2020-04-26):
一个影驰的固态硬盘。铁甲战将120G。插电脑上可以识别,但是只是识别到20M,应该是固件程序问题。
主控芯片是:PHISON   PS3109 的(具体看图1和图2)
做一个DOS系统引导盘。
   找一个硬盘容量没有要求,第一个分区必须是FAT32的分区,大小不能过47个G。
   电脑主板的STAT模式选择AHCI模式
    从光驱引导DOS系统,然后用:SYS C:     传DOS系统,然后把开卡里的文件全部复制到引导的DOS盘下就可以。
   其中 IO.SYS    MSDOS.SYS 需要跳过。
   把影驰固态硬盘插好。引导系统在  C:\S9 回车。然后输入0就是设备名。就可以了具体看图3
  至于固态硬盘固件升级我没有用。分区做系统没有问题就算了。看图4
把修复文件附录上,有用的朋友下载。

网友:
直接用U盘DOS启动就可以了
把开卡的程序放在U盘根目录,固体硬盘进入工程模式,执行命令,修复成功会有提示
成功之后进入windos系统,再用PHISON   PS3109的程序升级,一定要做这一步,要不然过段时间还是会再次掉固件

网友:
明天把ISO传上去。把两个程序和一起。下载分太多。发帖没想到。

网友A:
这是升级固件,影驰官网就有得下载。开卡要冶具,一般人开不了

网友:
搞定才是王道

网友:
这个做完数据还在不

网友:
昨天发现DOS系统盘不是太好搞另外下载分太多,我把所有文件三和一了。ISO文件解到u盘就可以。哦,数据都没有了。

网友B:
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直接升级固件就行了。还进行开卡?显摆你有学问的吗?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直接升级固件就行了。还进行开卡?显摆你有学问的吗?

你素质太差,你应该好好学如何做人。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好资源 先备份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升级固件,影驰官网就有得下载。开卡要冶具,一般人开不了

PHISON   PS3109 在DOS下确实可以开卡成功
等我有空,发一个帖子。

网友:
影驰开卡不是要有冶具 才能开吗?

网友:
感谢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关于固态硬盘的一些好的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