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电脑MS-16JC1拔电源死机

楼主(2020-04-26):
机器型号是MS-16JC1。这个机器来时故障是装不起系统,装系统死机,后面我把bios里面的一些设置关闭了,就能装系统,在系统下各个功能都正常,现在唯一的一个情况是分别单独用电池电源都是正常的,同时使用也能够正常使用,只是不能拔掉电源,只要一拔掉电源马上死机,在拔掉电源的时候CPU电压会有一个跳变0.9 0.7 0.9就死机了。机器cpu供电,充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哪位大神帮忙研究研究

网友A:
BIOS刷了吗?如果没有就先刷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吗?如果没有就先刷了看

  bios刷了,官方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