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一台19寸显示器的艰难维修

楼主(2020-04-26):
我是一新手,电脑什么都想维修,结果经常给修报废了。这次终于有一个修好了,实在兴奋,第一次发帖,欢迎指点。当然我在论坛上看了不少。
R19W12显示器,开机屏幕四周闪,过几分钟才恢复正常。一开始检查电解电容,看起来都没问题。然后判断是灯管问题,所以就换成LED,换了之后问题依旧。失望啊,判断不出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后来再检查电压14.7v和5v和3.3v都正常,只是开机时5v变成4.7,3.3变成3.6,换了两个5v和3.3v的电解电容依然没效果。后来我把驱动板的1117-3.3也换了,一开机测试,居然正常了。兴奋啊,再次量电压还是4.7和3.6,不太明白。反正修好了就好。
拆装机过程还是经验不足,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很顺利啊,

网友:
这是运气修机,这修机成本有点过高。

网友:
不管怎么样修好!!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测试久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测试久点。

换了驱动板上的1117就正常了,测试电压也和原来一样,可能是元器件老化了吧

网友:
呵呵,运气修机,恭喜恭喜

网友:
换了1117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写的详细,学习了

网友:
修好就是本事 别管怎么样了

网友:
思路还算清晰,欢迎加入黄昏行业,这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折磨人的维修还在后面呢

网友:
没错哦。黄昏产业。维修路漫漫。说不上哪天也变成专业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