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910-13,ISL9237 工作条件 ?

楼主(2020-04-26):
YOGA910-13,机器开始单用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充不上点,拆机发现ISL9237烧了一个小洞,发芯片来换上去,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池电源都不能开机了,换了两个芯片,情况一样

如图:17脚20V,PQ11和PQ10的控制脚19V,不正常,电压来自芯片13脚,没有链接其它电路,24脚的ACOK也没有电压,不正常。

第一次遇到这种芯片,不太了解这种芯片的工作条件,求解答?

17脚 20V,18脚 4.2V ,19脚 3.9V
18脚的chgvddp 是不是不正常啊 ?有人说5V多,有人说 19V,到底多少正常啊?

网友A:
17、18、19脚都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18、19脚都测一下。

18脚 19脚 都有 3.9V

网友B:
Isl 9237 9239 9240都是比较多的了!

网友C:
充电芯片19脚ACDET 比较关键,结合芯片资料,看看芯片工作在哪种情况。

网友:
测PR59,  测8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19脚ACDET 比较关键,结合芯片资料,看看芯片工作在哪种情况。

19脚 3.9V 也是正常的吧

网友:
也是3.9V,正常不 ,这个是什么信号 ?

网友:
ACOK也没有电压

网友A:
3.9V不对,5点多V才行。把外接的小电容换掉试试看

网友:
外接的小电容

网友:
18脚与19脚都是3.9V是不对的,是不是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sl 9237 9239 9240都是比较多的了!

哪里买得到Isl9240?请告知,谢谢。

网友D:
19脚3.9V正常,18脚也3.9就不对了,18脚应是芯片的供电,查看资料chgvddp,感觉应该19V

网友E:
换一对隔离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对隔离管就行了

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19脚3.9V正常,18脚也3.9就不对了,18脚应是芯片的供电,查看资料chgvddp,感觉应该19V

经过仔细测量,18脚 是4.2V,还是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V不对,5点多V才行。把外接的小电容换掉试试看

18脚,8脚两边电容都换了 ,还是不好,别的也没问I有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 ... ;extra=#pid17946413
看了这个帖子的分析,感觉还是13脚的控制电压不对,但是PQ10 PQ11却是导通的,换过管子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