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骗分第七贴,A1425 820-3462-A不触发,小白看完此贴保证战斗力飙升,能修好80%

楼主(2020-04-26):
          最近太忙了,乱七八糟的忙,弄到脑子里都是乱乱的。不过也遇到一篇比较好的可以写帖子的素材,今天终于可以偷懒一下来给大家写一写这篇帖子。本人保证,只要看完这篇帖子,小白以后遇到这一款机器不触发的维修率绝对在80%以上,为啥呢?居然敢这么确定打包票?就因为两字----这板有通病,嘿嘿。接下来进入正题: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故障:不触发
这板有一个通病,就是IO爱坏,目前我修了最少20来片这个板子,不触发的除了一片PPBUS_G3H短路的,其他的都是换IO好的,这次来了两片这个板子,二话不说直接干IO,图4

换完上电一片好了,一片居然还是一样不触发,所以今天的帖子,就是要讲讲这片换完IO还不触发的板子。
插电没有自动触发,待机电流0.020掉至0.018,图5

居然不触发,那就要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来查了,
查SMC的待机工作条件如下:
1.=PP3V42_G3H: 3.42V正常
2.PP3V3_S5_AVREF_SMC: 3.3正常
3.SMC_RESET_L: 3.3正常
4.时钟上电瞬间会有,SMC内部资料配置完成之后会消失,正常
5.SMC_BC_ACOK: 3V 正常
6.SYS_ONEWIRE: 3V 正常
7.按开关,PM_PWRBTN_L 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查PCH待机条件如下:
1.=PPVRTC_G3_PCH: 3.3V正常
2.RTC_RESET_L: 只有0.04V,不正常,图6
3.PCH_SRTCRST_L: 3.3V正常
4.PCH_INTRUDER_L:2.97V正常
5.PCH_INTVRMEN_L:3.3V正常
6.时钟起震,正常
7.VCCDSW3_3: 3.3V待机直接供给,正常
很明显不正常的地方是 RTC_RESET_L,图7

上拉=PPVRTC_G3_PCH是正常的,测量电阻R1803的阻值为,19.6K,也正常,图8

测量RTC_RESET_L对地阻值为 193欧姆,我对比了正常的板子,这个阻值偏低,图9

拆掉电容C1803阻值变成 781欧姆,电压也正常了,图10

测量C1803两端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图11

插电上电,主板可以开机了,由于我没有测试屏,直接用键盘大小写切换测试,图12

接下来再说说换IO的通病,这个板子的料板价格比较贵,记得要150以上,但是可以用A1278 12年的IO 来替代,料板才50块,板号是820-3115,由于A1278的只有一个风扇,而A1425的有两个风扇,所以记得改风扇电路,只需把Q5660的3脚6脚相连即可,图13

很多人知道是IO问题,但是却不知道IO可以替代,所以看完我这帖子的人知道了替代方法,每次都可以节省100大洋,就这一点相信都值了吧。

补充内容 (2023-2-10 09:11):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会员1584616300鑫豆2025-4-2 06:07
 会员1540932300鑫豆2025-3-25 14:25
 会员1118669300鑫豆2025-2-13 12:39
 会员707472300鑫豆2025-1-13 14:03
 会员1236718300鑫豆2025-1-2 16:33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io代换不错啊!!!

网友:
这贴不算骗分了

网友:
对我们小白确实有用

网友:
干货满满的。。。。。。。。。。。。

网友:
苹果修的很少很少啊

网友:
少说七八百块钱到手!这个rtcrst电容 划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桥待机查一遍,发现是rtcrst电容问题

网友:
这机子ec坏的太多了。

网友:
smc和桥的待机条件都给列出来了,教科书级的文章。

网友A:
现在这ec是不是挺贵的

网友:
这5毛花的值得

网友(点评):
我看了这个帖子,跟我同事说了同样的话,这5毛钱真是花的值了

网友B:
楼主  我这里有台 A1398 板号 820-3332-A 15.6寸独显。  随机性黑屏 。刷了一个 屏蔽独显的bios后 键盘不能用了。刷回原来的BIOS居然不认硬盘,并且键盘也不能用。是何道理?

网友C:
又精华了啊 继续花5毛钱支持下  楼主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案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这里有台 A1398 板号 820-3332-A 15.6寸独显。  随机性黑屏 。刷了一个 屏蔽独显的bios后 键盘不能 ...

随机黑屏,这款A1398的通病就是显卡供电芯片空焊的多,在显卡后面,加焊下就好,不行就换掉,至于键盘和SSD问题的,你外置USB键盘 按 OPTIOM + COMMAND+R+P 重置下看看,SSD你可以外接USB 系统进去里面看看有没有认到,认到了设置下引导SSD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有你这句话,我这帖子写的就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精华了啊 继续花5毛钱支持下  楼主

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机黑屏,这款A1398的通病就是显卡供电芯片空焊的多,在显卡后面,加焊下就好,不行就换掉,至于键盘和S ...

OK 。感谢指点。有结果在说

网友C:
最近论坛就你活跃些 好久没看到如此好的帖子了

网友:
苹果比较好的就是资料料板比较充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随机黑屏,这款A1398的通病就是显卡供电芯片空焊的多,在显卡后面,加焊下就好,不行就换掉,至于键盘和S ...

重置了 SMC 还是一样的不能用。 只有1.2个键可以用。其它都不行。开机键也不行。键盘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E:
我看到你连续三个贴精华了,哈拉少啊大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论坛就你活跃些 好久没看到如此好的帖子了

嗯,前些天闲下来了,遇到一些好素材就写一写,写了几篇后又开始忙起来了,现在都没时间写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置了 SMC 还是一样的不能用。 只有1.2个键可以用。其它都不行。开机键也不行。键盘坏的可能性大吗?

有键盘接上去试试吗?之前好的,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到你连续三个贴精华了,哈拉少啊大哥

我写帖子都是挑素材好的,既有维修思路也有维修经验的,都是把我自己懂得分享给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随机黑屏,这款A1398的通病就是显卡供电芯片空焊的多,在显卡后面,加焊下就好,不行就换掉,至于键盘和S ...

在拆BIOS的时候。吹到排线了。键盘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拆BIOS的时候。吹到排线了。键盘坏了。

我也干过这种事,还有屏轴盖,我现在BIOS在主板上不拆机的都用烙铁拆BIOS,再用烙铁装上,不动风枪就很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前些天闲下来了,遇到一些好素材就写一写,写了几篇后又开始忙起来了,现在都没时间写帖子了

大家好像都很忙的样子

网友:
这帖钱花的值

网友:
多谢版主的解答

网友:
谢谢分享,但还不敢拆机

网友F:
A1398,键盘跟触摸板有时候不能用,也是EC问题多不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A1398,键盘跟触摸板有时候不能用,也是EC问题多不

这问题目前还没遇到过,你可以先从供电入手查查看

网友:
通病好通病秒啊

网友:
          最近太忙了,乱七八糟的忙,弄到脑子里都是乱乱的。不过也遇到一篇比较好的可以写帖子的素材,今天终于可以偷懒一下来给大家写一写这篇帖子。本人保证,只要看完这篇帖子,小白以后遇到这一款机器不触发的维修率绝对在80%以上,为啥呢?居然敢这么确定打包票?就因为两字----这板有通病,嘿嘿。接下来进入正题:

主板正面,图1

主板反面,图2

板号,图3

故障:不触发
这板有一个通病,就是IO爱坏,目前我修了最少20来片这个板子,不触发的除了一片PPBUS_G3H短路的,其他的都是换IO好的,这次来了两片这个板子,二话不说直接干IO,图4

换完上电一片好了,一片居然还是一样不触发,所以今天的帖子,就是要讲讲这片换完IO还不触发的板子。
插电没有自动触发,待机电流0.020掉至0.018,图5

居然不触发,那就要按照不触发的维修思路来查了,
查SMC的待机工作条件如下:
1.=PP3V42_G3H: 3.42V正常
2.PP3V3_S5_AVREF_SMC: 3.3正常
3.SMC_RESET_L: 3.3正常
4.时钟上电瞬间会有,SMC内部资料配置完成之后会消失,正常
5.SMC_BC_ACOK: 3V 正常
6.SYS_ONEWIRE: 3V 正常
7.按开关,PM_PWRBTN_L 有高低高跳变,正常
查PCH待机条件如下:
1.=PPVRTC_G3_PCH: 3.3V正常
2.RTC_RESET_L: 只有0.04V,不正常,图6
3.PCH_SRTCRST_L: 3.3V正常
4.PCH_INTRUDER_L:2.97V正常
5.PCH_INTVRMEN_L:3.3V正常
6.时钟起震,正常
7.VCCDSW3_3: 3.3V待机直接供给,正常
很明显不正常的地方是 RTC_RESET_L,图7

上拉=PPVRTC_G3_PCH是正常的,测量电阻R1803的阻值为,19.6K,也正常,图8

测量RTC_RESET_L对地阻值为 193欧姆,我对比了正常的板子,这个阻值偏低,图9

拆掉电容C1803阻值变成 781欧姆,电压也正常了,图10

测量C1803两端阻值不会变成无穷大,图11

插电上电,主板可以开机了,由于我没有测试屏,直接用键盘大小写切换测试,图12

接下来再说说换IO的通病,这个板子的料板价格比较贵,记得要150以上,但是可以用A1278 12年的IO 来替代,料板才50块,板号是820-3115,由于A1278的只有一个风扇,而A1425的有两个风扇,所以记得改风扇电路,只需把Q5660的3脚6脚相连即可,图13

很多人知道是IO问题,但是却不知道IO可以替代,所以看完我这帖子的人知道了替代方法,每次都可以节省100大洋,就这一点相信都值了吧。

补充内容 (2023-2-10 09:11):
承接苹果笔记本新款老款维修,内存升级,CPU更换等等,详情加微信:514478579 ,某音:zebin8

 会员10571300鑫豆2025-11-24 21:55
 会员1237833300鑫豆2025-8-3 15:30
 会员1584616300鑫豆2025-4-2 06:07
 会员1540932300鑫豆2025-3-25 14:25
 会员1118669300鑫豆2025-2-13 12:39

网友:
这EC贵的要命

网友:
看到修苹果笔记本的师傅们我就羡慕    本人没这个技术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涨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imac一体机的EC有可以代用的型号吗?找遍全网都找不到820-00034-A这块料板

兄弟修好没有 我好像有这个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修好没有 我好像有这个料板

修好了,就是EC坏

网友:
楼主辛苦了,写的好

网友I:
这个好      记得这个料板确实好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这个好      记得这个料板确实好贵

看完是不是就不觉得贵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知道,IMAC的年份我还没记,毕竟IMAC遇到的数量不多

蓝师傅,A1502 PP5V_S3_REG这路没电压该怎么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蓝师傅,A1502 PP5V_S3_REG这路没电压该怎么修?

往回查51980的这一路开启有没有,这个5V电压要触发之后才会产生,待机的时候只有3.3V而已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往回查51980的这一路开启有没有,这个5V电压要触发之后才会产生,待机的时候只有3.3V而已

对啊,我往回查的时候发现这个P5VS3_en没开启,它来自CPU发出的PM_SLP_S4_L,然后我又查了桥啊CPU啊那些条件,都正常,是不是cpu挂了?进水的机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对啊,我往回查的时候发现这个P5VS3_en没开启,它来自CPU发出的PM_SLP_S4_L,然后我又查了桥啊CPU啊那些 ...

RTC电压,还有RTCRST那四个由RTC电压上拉的,还有SUS电压出来没?接个开关按开关看看IO有没有高低高信号发给CPU,要是有,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网友:
帖子写的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RTC电压,还有RTCRST那四个由RTC电压上拉的,还有SUS电压出来没?接个开关按开关看看IO有没有高低高信号发给CPU,要是有,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这几个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个电压都有,

这几个电压都有,io信号没测,但是今天接电的时候发现电流去到450毫安了,掉下来又回到450左右定着,因为屏幕也烧坏排线没屏幕试机,这个电流是不是已经触发开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RTC电压,还有RTCRST那四个由RTC电压上拉的,还有SUS电压出来没?接个开关按开关看看IO有没有高低高信号发给CPU,要是有,基本就是CPU问题了

这几个电压都有,io信号没测,但是今天接电的时候发现电流去到450毫安了,掉下来又回到450左右定着,因为屏幕也烧坏排线没屏幕试机,这个电流是不是已经触发开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几个电压都有,io信号没测,但是今天接电的时候发现电流去到450毫安了,掉下来又回到450左右定着,因为 ...

外接USB键盘大小写切换看看有没有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外接USB键盘大小写切换看看有没有灯

应该是开机了,按触摸板有反应,但是这样突然自己好了,感觉也用不久啊,应该重做一下CPU保险一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开机了,按触摸板有反应,但是这样突然自己好了,感觉也用不久啊,应该重做一下CPU保险一点吧?

CPU要是也进水了,那就重做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是不是就不觉得贵啦?

恩  上次找人买了单io 说是写程序能用的 一百一个 还要两个起卖

网友:
小白还是有用的。。。。。。。。。。。。。。。。。。。。。。。。。。

网友:
820-3462

网友H(2020-06-15):
引用 网友D:
CPU要是也进水了,那就重做试试吧

你好,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有些电脑方面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可以加一下你微信吗?有些电脑方面问题想请教一下你

已发去你的短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这里有台 A1398 板号 820-3332-A 15.6寸独显。  随机性黑屏 。刷了一个 屏蔽独显的bios后 键盘不能 ...

学习了~~~~~~~~~~~~~~~

网友:
够详细的,这钱花的值了 学习了。

网友:
五毛值乐........

网友J(2020-07-22):
有多少人看了?感觉咋样   学到了多少   能不能修好8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多少人看了?感觉咋样   学到了多少   能不能修好80%

其中的代换方法,就值得话5毛钱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ec是不是挺贵的

看完这个帖子,学了里面的代换方法,从此不再觉得贵

网友:
看完这帖子,学了代替方法,从此不再觉得贵了

网友K:
5毛支持下    想问下换了代用的   充电会不会比较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5毛支持下    想问下换了代用的   充电会不会比较慢的

目前没有遇到有这种情况反映

网友:
这机子ec坏的太多了

网友(2020-09-22):
听说这机器换了IO会充电慢是吗?

网友L:
IO不对,进苹果系统会不会变慢?

网友:
引用 网友L:
IO不对,进苹果系统会不会变慢?

IO不对机器都显示不了,IO有问题会导致机器慢,还有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可以先4键重置下

网友M(2020-10-29):
好像换上去不充电  充电灯不亮   不过楼主还是挺牛逼的   哈哈哈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换上去不充电  充电灯不亮   不过楼主还是挺牛逼的   哈哈哈 学习了

测下电池接口SMB SCK SDA那两根线,小心那个电池跟板中间的那个连接小板,上面的针有问题会烧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能公开就更好了。

网友N(2021-07-29):
这种EC你是买料板拆的吗  带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EC你是买料板拆的吗  带程序吗

带程序,都是料板拆

网友O(2022-09-20):
可我看到的是付费2元,而不是5毛。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可我看到的是付费2元,而不是5毛。

不会吧,是不是点错了什么,看精华帖子一直都是5毛

网友O:
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看到的还是付费2元。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看到的还是付费2元。

找迅维网的网站维护问问

网友:
今天问了,说是网站做出了更改

网友:
知道了,费心,多谢了!

网友(2022-11-20):
底子扎实老铁

网友(2023-01-09):
IO不对机器都显示不了,IO有问题会导致机器慢,还有各种奇怪的问题,你可以先4键重置下OPTIOM + COMMAND+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