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工程固件,换字库专用固件

楼主(2020-04-26):
两份固件,一份keepnv,一份eraseufs,擦除ufs保护块,清除与CPU的绑定注意,由于固件不能设置下载分,所以上传的是keepnv,也够便宜了
打赏15分留个邮箱给你发,可以不用下附件
固件如图
那个cit的截图上已经证明,CPU和ufs未绑定

141 Bytes, 下载次数: 8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这个是keepnv的,erase的请打赏15分,别下附件

网友:
注意,换字库刷keepnv可以开机但是MIUI不行,要清楚绑定才行具体见三级维修指导

网友:
有红米6pro的么?

网友A:
你好,有的呢。。。

网友B:
希望楼主多多上传资料……
以后可以换字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多多上传资料……
以后可以换字库了!!!

还有845,710的,855暂时没有

网友:
这个帖子只发小米6的,其他的不发。。。。。5积分和免费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三个包的刷写顺序,刷了这三个包是否就可以刷官方miui的包了,望楼主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这三个包的刷写顺序,刷了这三个包是否就可以刷官方miui的包了,望楼主不吝赐教,谢谢!

刷eraseufs,然后开机之后写号上MIUI,注意先上老版本的,其他的没试过不保证,可能还得写号,你可以用MIUI的boot,system,vendor,工程的底层来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eraseufs,然后开机之后写号上MIUI,注意先上老版本的,其他的没试过不保证,可能还得写号,你可以用MIUI的boot,system,vendor,工程的底层来开机

谢谢,明天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好,有的呢。。。

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红米6pro字库坏了,一直卡开机在进度条处。我的邮箱:lchllinely@163.com。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给我一份吗? 我的红米6pro字库坏了,一直卡开机在进度条处。我的邮箱:lchllinely@163.com。谢谢!

字库坏了和工厂有啥关系,emmc又不绑定
坏了用啥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字库坏了和工厂有啥关系,emmc又不绑定
坏了用啥都有问题

红米pro字库不是和CPU绑定的吗?现在的新机不是都有绑定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红米pro字库不是和CPU绑定的吗?现在的新机不是都有绑定吗?

emmc你直接飞读卡器都能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你直接飞读卡器都能清

关键是你说的这个不会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eraseufs,然后开机之后写号上MIUI,注意先上老版本的,其他的没试过不保证,可能还得写号,你可以用MIUI的boot,system,vendor,工程的底层来开机

郁闷了,刷机提示要关闭查找手机,换了三片ufs都一样,看来帐号信息是存在cpu里,这个cpu是从无名废板上移植的,请教下楼主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有何高招,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eraseufs,然后开机之后写号上MIUI,注意先上老版本的,其他的没试过不保证,可能还得写号,你可以用MIUI的boot,system,vendor,工程的底层来开机

刷三个包都要求关闭查找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三个包都要求关闭查找手机

这个不免授权啊

免授权的得另外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郁闷了,刷机提示要关闭查找手机,换了三片ufs都一样,看来帐号信息是存在cpu里,这个cpu是从无名废板上移植的,请教下楼主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有何高招,望不吝赐教!

小米的字库里面有转储,工程机是不需要授权的,而工程机刷eraseufs就重新要授权了,可以判断有一份key在字库实现免授权
而且有小米845免授权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刷三个包都要求关闭查找手机

账号锁是跟随CPUID的,要是这三个都是小米的,都能有账号锁,那也只能说明你运气太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字库里面有转储,工程机是不需要授权的,而工程机刷eraseufs就重新要授权了,可以判断有一份key在字库实现免授权
而且有小米845免授权的。。。。

不是太明白,因为没接触过这些专业的东东,你有免授权的包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太明白,因为没接触过这些专业的东东,你有免授权的包吗?

免授权不免费,既然你自己线刷权限,你自己找个无锁的u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免授权不免费,既然你自己线刷权限,你自己找个无锁的u就是了

唉哟,我是业余好爱好,自已鼓捣,这个u整了一个多星期,没日没夜的,废寝忘食的,植锡植废了好多块u,都是某鱼上收的坏板,好不容易成功了这片,但能亮卡米,人都整瘦了几斤,再换u,想想植锡都害怕了,只是想把它弄好心里才舒爽,买坏板的钱都可以买好几块全好板的了。麻烦楼主帮下忙,完了这心愿,要多少分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授权不免费,既然你自己线刷权限,你自己找个无锁的u就是了

线刷花了整一早上在网上才找到这个可以有权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唉哟,我是业余好爱好,自已鼓捣,这个u整了一个多星期,没日没夜的,废寝忘食的,植锡植废了好多块u,都是某鱼上收的坏板,好不容易成功了这片,但能亮卡米,人都整瘦了几斤,再换u,想想植锡都害怕了,只是想把它弄好心里才舒爽,买坏板的钱都可以买好几块全好板的了。麻烦楼主帮下忙,完了这心愿,要多少分请说。

免授权不是分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账号锁是跟随CPUID的,要是这三个都是小米的,都能有账号锁,那也只能说明你运气太差了

楼主确定锁跟u没关,跟ufs有关?如果真这样。或者我再换ufs,反正还多的,总有一片没锁,ufs植锡也练会了,好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锁跟u没关,跟ufs有关?如果真这样。或者我再换ufs,反正还多的,总有一片没锁,ufs植锡也练会了,好搞。

不是,账号锁是CPU,有些字库有转储也可以免授权的,或者是花钱找免授权来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账号锁是CPU,有些字库有转储也可以免授权的,或者是花钱找免授权来刷

哦,那麻烦整个免授权的给我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那麻烦整个免授权的给我嘛

你找个845免授权的就是了,100多一点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845免授权的就是了,100多一点而已。。。。

好,我再换几个ufs试下又去找免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我再换几个ufs试下又去找免授。

ufs不行的,有key的才可以,你还不如去换一个没锁的CPU,或者是套件搬到别的板子上试试

网友E:
谁送我一个练练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fs不行的,有key的才可以,你还不如去换一个没锁的CPU,或者是套件搬到别的板子上试试

不信科学真不行,又换好几个了一个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信科学真不行,又换好几个了一个样。

你看看log,看看CPUID变了没有,还有主板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送我一个练练手

keepnv的那个和白送有啥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log,看看CPUID变了没有,还有主板ID

不是,我是说又换了好几片ufs,还是一样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是说又换了好几片ufs,还是一样刷不了

ufs有key的可以刷,没key没转储的要走服务器。。。。。
你搬到别的板子上看看行不行

网友C:
你帮我弄下吧,我转100元给你,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帮我弄下吧,我转100元给你,行不

我这边只提供包,我可以保证包没问题,不保其他问题,而且我目前免授权弄不了845,你搬板试试吧

网友(2020-07-19):
换无锁手机的CPU,字库一起搬,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