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173 画面闪下就黑屏了,指示灯绿灯

楼主(2020-04-26):
联想显示器L173 画面闪下就黑屏了,指示灯绿灯,哪里问题

网友:
电源板有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有两个电容鼓了,更换了还是老样子,指示灯还是绿灯,开关重开下,画面又显示两秒就黑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电路问题,测测C5707,4个管有没有坏,这个机器好修。

网友:
十之八九,灯管问题

网友:
感谢大神们的回复,还是没解决啊,是灯管吗

网友:
一猜就是C5706的问题

网友:
换了四个应该可以吧。

网友:
高压或者灯管